三星显示器 屏的状况

楼主(2013-05-26):
   这星期连续接到了 两个三星显示器都是一样的状况 ,前一个跟这个差不多 ,也是半屏 ,时有时无 。应该是屏模板块的问题 。

   你们怎么看呢 ? 如图 :

网友:
刷程序   试试   不然就屏坏

网友:
找通用板点下看,看样子多数屏挂。

网友:
屏模块有问题

网友:
屏面板坏了,修的价值不大了。

网友:
以后看见这种三星通病  可以直接 给它判死刑了 。。

网友:
屏坏了 这种还没得修

网友:
屏坏了 要报废了

网友:
三星的屏坏是同病了 这个就是屏坏了没救 我这有好几台呢

网友:
应该是屏本体的故障了

网友:
围观下这奇葩图像,屏吧

网友:
三星屏貌似见过好几台这种症状的了.

网友:
有遇到过,屏坏了,高手可以修的

网友:
这问题肯定是屏问题。 目前遇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屏坏了,不过这个屏我可以修的,

网友:
我今天的也是一样 ,,屏坏了。。我用点屏那一套点的  ,,也是一样 ,要是会修屏电路 应该还有救。。但是懒的搞那个了

网友:
看具体型号的屏,有的型号可以修

网友:
套版点一下,正常的话就刷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