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变压器原边无电压,请高手分析下

楼主(2013-05-26):
手上有一个旧电源,看了刘坚强视频拿来练手,测大电解电容那里300v正常但是到了主变压器哪里原边与副边都没有电压,测过开关管,有一个坏了,已更换。求解。我是新手,刘坚强视频只看到60集,所以现在还没有入门,有哪位好心人有刘坚强60集以后的视频给我发一个,感谢。

补充内容 (2013-6-21 11:52):
已修复,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1965-1-1.html解决方法在这里。

网友:
那是电源没起震。
你先看看有没有5V待机。。。

网友:
补充一下,该电源开机无输出,也没有+5vsb,风扇不转,换了一个开关管,输出那里有3300uf、1100uf、220uf 3个电容鼓包均已更换,肖特基管已测,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事有点危险 要注意啊 不要意气用事

网友:
光看视频不一定能记住电路原理啊,仔细领悟下典型电路图,维修时注意安全。

网友:
建议多看看开关电路原理。弄懂相关元件作用再说。

网友:
多数是限流电阻烧开路

网友:
那就先修待机电路。
之后再修主电路。

网友:
慢慢研究,多多学习……。先修出待机电压。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先修出待机电压看看。测量光耦好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