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桥 显卡等用风枪加焊寻找方法请交大狭

楼主(2013-05-26):
没BJA机器  请问大家桥跟显卡用风枪加焊  要几分钟   温度多少  放什么东西  跪求帮助

网友:
自己做个土炮吧   论坛里面以前有好多人都做过  搜索一下吧

网友:
风枪吹肯定靠不住呢

网友:
去做个土炮吧,土炮是穷人的神器,基本能够替代GBA,楼主如果不会用,还是不要弄了,显卡和主板损坏了就不好了。

网友:
有铅的 还可以

网友:
操作技术好的人,一把烙铁加个风枪就做够了,无需GBA,一样能焊好,苦练风枪手感吧。

网友:
风枪吹肯定是不靠谱的,最好买个bga设备,这样做维修很方便的。风枪吹一般就是280度旋转吹不到1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