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不跑码!

楼主(2013-05-26):
刚来的时候看见内存槽旁有断线,直接接好!再量电压,内存无电压,换内存供电IC,有电压了,开机复位不跑码!放下电看看,还是不行,再压压桥,还不行,刷个BIOS还是不跑码!上假负载,打阻值,数据线正常,地址线全无阻值,都是无穷大!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可以上一张清楚点的图看看 吗 这话里面已经都说明正常了就是不跑码 上传一张维修时动过的照片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还是根断线的地方有关系,可以重点查一下
同意楼主:
4.0
联想客服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