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待机0.03立马就掉0不触发

楼主(2013-05-26):
现象大家都知道,待机0.04立马就掉0,发下C373短路  换了C373和TB芯片  现在待机0.02,3V5V正常   TB上面的升压电路不工作 无24V  现在主板不触发  因为属于新手学习阶段 没有电路图 求大大们指导下

网友:
这个就要用到示波器测了   看看那个掉电快

网友:
我搞好搞好了

网友:
R415是通病,先看看。

网友(2017-03-08):
充电模块问题吧

网友:
肯定是个保险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