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通电就白屏,(关机时高压板还有控制开关还有电压输出

楼主(2013-05-26):
明基显示器,淘宝200买的,当时看见是用通用驱动板,就想拿来用研究。用了几个月就坏了,正好学习研究。
现象:通电就白屏,电源指示灯亮。然后按开关键,开关时白屏会更加的亮一下,只能控制电源指示灯,输入信号电源指示灯有反应变绿色。关闭开关(电源指示灯熄,还是白屏状态)断电后通电,指示灯有会亮的。
拆机:驱动板是通用驱动板

(x宝上的图)
驱动板输入电压大概是4.8V。屏线电压:红色有4.6V,数据线有0.15V左右。
请问下给位这电压正常不,是什么地方坏了,驱动又问题还是屏电路板

补充内容 (2013-5-27 08:21):
根据一楼的大师给的思路,关机了还白屏说明高压板部分激活了,经查开机检测电压无输出。查高压板电路,原因是我用FU024替代了FU9024导致的。FU024是N沟道,9024是P沟道

补充内容 (2013-5-27 08:22):
感谢一楼的大师

网友:
查查 高压板的开机检测电压  在关机时还有输出吗  有的话 就是驱动板  没得话  就是高压板有问题了

正解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吧,今天遇到一个。

网友:
刚修过高压板,换了两三极管一个fu9024,非常感谢,我去查查电路图

网友:
如果是在开机时还是白屏,就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不是驱动板坏了 就是屏坏了、、

网友:
驱动板控制信号没接对

网友:
问题出在更换的场管fu9024上,被坑了,换上的是FU024.我买的时候看见商家的标题“IRFU9024、FU9024、IRFU024N 明基高压板液晶配件 电子元器件配单”,商家给我发的是FU024,当时也觉得不对头,网上搜索了下,有人说能代换。baidu太坑了,不然当时就找商家重发,现在都用过了

网友:
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听不明怎么搞好的

网友A:
楼主  说的屏电压完全正常  ,就是不明白高压板坏了咋个会白屏?求修复真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的开机检测电压是不是高压板所连接的开关控制信号 电压呢

开机检测电压应该是驱动板上的BLT_ON,我是跟着这个思路走找到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说的屏电压完全正常  ,就是不明白高压板坏了咋个会白屏?求修复真想

先是明基通病 高压控制部分坏了(C5707、FU9024)后更换,但用FU024代替了FU9024,导致通电高压部分处于激活状态。

网友:
白屏 说明高压已经点亮灯管了 还查高压不是南辕北辙吗? 先查一些 驱动板给屏供电的 5v是否正常送到屏的供电保险 ,然后查屏供电保险 是否烧断 。白屏如果屏电路没坏的话主要先查屏供电  屏供电一般坏的多的是供电MOS管和屏供电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是明基通病 高压控制部分坏了(C5707、FU9024)后更换,但用FU024代替了FU9024,导致通电高压部分处于激 ...

e  原来芯片坏了哟    那黑屏时也应该有图案只是没注意观察   要拿到灯光下  就有可能看得到屏显示的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