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32脚待机、充电芯片如何更换?

楼主(2013-05-26):
新手问题,待机,充电芯片用风枪吹下来之后,想换新的,但是发现非常难换,无法固定牢,引脚好像也焊接不牢。请教更换的方法?
芯片

网友:
焊盘上加些锡 先用风枪吹下焊盘 等焊盘上的锡融了 赶紧把芯片放上去 大致放好位置 在用风枪吹下 并用镊子轻推下芯片 因为焊盘上之前上了锡的 所以芯片轻推下就会归位和焊盘对齐了 吹完后在用烙铁加焊一道 要是虚焊了 特别是PWM脚虚焊了 很容易造成加电大电流烧主板的!

网友:
谢谢二楼,万分感谢。

网友:
但是供电芯片感觉引脚不沾锡啊,很容易空焊或者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