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一下不上CMOS电池不开机或者开机不亮的电脑有哪些啊???

楼主(2013-05-26):
大家在平时的维修之中遇到过哪些机器不上CMOS电池的话,机器不触发或者开机不亮啊???台式机和笔记本都包括哟!

网友:
SONY大部分机器,不接COMS小电池,用电池不触发的。

网友A:
触发还是开机呀,如果是触发的话,一般联想的也有。

网友B:
acer 4551G 不上CMOS不亮机 电流1.4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还是开机呀,如果是触发的话,一般联想的也有。

目测这位”峰哥“在骗人哦!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er 4551G 不上CMOS不亮机 电流1.4A左右!

是不是AMD芯片组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AMD芯片组的啊???

嗯 AMD芯片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 AMD芯片组的!

呵呵。。真的吗?你亲自遇到过啊??我猜就是AMD的!一般只有AMD芯片组的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一台老华硕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真的吗?你亲自遇到过啊??我猜就是AMD的!一般只有AMD芯片组的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一台 ...

前几天才修过 换北桥 没上CMOS电池 电流1.4A左右 后来上了CMOS电池 电流唰唰的上去了 亮机 这机子BIOS 北桥容易坏 CMOS电池电压不够的话 也会造成不亮机滴!

网友:
你在没上CMOS电池时电流的跳变情况是不是就像不过北桥一样的状况啊???

网友:
恩   AMD芯片组的电池电量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