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5-26):
全  图
(照片手机拍的。请多多理解)全板供电应该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内存供电2.65V,数据线供电有的1.0有的1.30,内存总线3.25.时钟1.27

BIOS重新刷过。。

下面是我测的假负载值。PG应该1.2左右。但我测出来有1.87

上面的1.87是从下面这个图的一个3级管Q31出来的。它过两个电阻到了IO旁边的两个三级管就傻了。不懂了

上面的Q31和一角过一个电阻来到了这个PCI2几个字旁边的三及管。就不懂了。

总之不是不跑三。。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查U核心电压 ,不行压压桥 压压u座子

网友:
核心电压。假负载上面标的1.1我实测也是1.1

网友:
CPU,复位有吗

网友:
CPU复位1.21正常的。。假负载上面的参考值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