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DELL BIOS分离的方法

楼主(2013-05-26):
从官网下载BIOS exe文件,然后直接运行EXE文件,运行以后不要关闭窗口,去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下的一个临时文件夹里找就有了你想要的BIN文件了,首先要在工具里去掉文件夹的隐藏属性,临时文件夹就在temp下,查看时间就知道了。找到了以后复制到别的地方,然后直接用编程器刷就OK了,亲测可以。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网友:
品牌戴尔官网没有bIOS吗

网友A:
同意楼上,官网应该有的吧

网友:
真的吗。我到时也试试

网友B:
DELL的BIOS,分离出来的不能编程器烧写,不信?你试试。

网友:
你们说这dell多损人!

网友C:
分离出来的,还完整吗,能用吗

网友:
试试看,我想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官网应该有的吧

官网下的都是EXE的文件,要分离才能刷写的。好多搞维修的都不知道怎么分离。以前论坛里说的太复杂了,我这个方法几秒就搞定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BIOS,分离出来的不能编程器烧写,不信?你试试。

我试过了,开机显示了你说能不能烧写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离出来的,还完整吗,能用吗

EXE文件在刷写的同时,它也要BIN文件才可以刷啊,要不然软件自动刷写的就能用吗?在刷写时有个临时文件夹,打开文件夹就可以找到BIN的文件。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EXE文件在刷写的同时,它也要BIN文件才可以刷啊,要不然软件自动刷写的就能用吗?在刷写时有个临时文件夹 ...

台机没试过。笔记本我遇到过,分离出的是2.5M,但实际是4M的。能正常启机,用2.5M的刷没有问题,但把2.5M的用编程器烧进去就不行。

网友:
学习了,找机会试试

网友:
DELL Q77,官方下载的BIOS,网上所有办法都试过了,没法分离,运行文件,临时文件夹不会出现在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