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2主板不跑码,一直滴滴滴滴滴滴.......的一直响

楼主(2013-05-26):
联想G31T-LM2主板。点开关就一直滴滴滴滴滴滴.......的一直响,不跑码。不上CPU是不响的,把BOIS拆下来也不会响了。各路电压都正常。我就拿到了这样一个板子,刚开始也是一直在响,而且时钟灯不亮,用万用表测量时钟晶振有1.3V,而且表笔点到晶振脚时它又不响了,原以为是时钟坏了,导致它一直响。好吧,找了个时钟IC换上去,时钟灯亮了,但还是要响。然后把IO,南桥换了还是一样,再加焊北桥还是不行。没办法了搞了。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还有要说明一点,CPU有供电,但是不用放散热嚣也没关系,但只是有一点点热而已,不会像正常开机那样发烫!哪个仁兄修好过,请指点,感谢!!!!

网友:
换CPU 试试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很明显灌水、、、、、、、

网友A:
????各个电压正常就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实在不好修,我手上有三块一样的板,都没修好,故障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等有空再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B:
内存 pci插槽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个电压正常就刷bios试试

刷了好几个版本的BIOS,还是不行,不上BIOS它不响。一上BIOS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 pci插槽供电是否正常

电压都正常。

网友:
前端总线 内存总线是否有断线

网友:
我遇到的板故障一样,好几块,还没查出原因

网友C:
SMSBUS电压正常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MSBUS电压正常不?

这个电压怎么量?在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怎么量?在哪?

D2内存在119和120脚,D3在238和118脚 电压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D2内存在119和120脚,D3在238和118脚 电压3.3V

这板是D2内存,我量了119,120脚只有0.9V。现在应该怎么做?哪坏了?

网友E:
今天我刚刚遇到一块和LZ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其实很简单,测量PCI复位电压一直跳变,COMS复位脚也是一样,滴滴声是全板不停复位所造成的。基本可以确定是CPU到北桥的哪一根数据线霉断了,这个需要装CPU假负载测量各个测试点,具体断那根需要自己仔细测量,我就是断了一根数据线,接上之后就跑码亮机了。希望对你由于帮助!

网友:
通过这个认坛终于修好了这个板子.
我先是用带灯测试座发现D32.灯不亮.再用假负载打阻值跑线路发现测试点氧化了.连接上就好了.

网友:
找这线有点难.耐心就好了.

在背面找.

网友(2013-06-25):
我也遇到这样块板子 找找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我今天修好一块是CPU座后面的线断掉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这种电脑,CPU到北桥的总线断了一条,接上开机点亮了

网友:
哇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种问题试试看

网友(2013-08-01):
修好的上个图看看那条线在那儿??我是看了没有看到

网友:
供电正常后找信号就不好修了。

网友:
去找一下看看如何。可能不是那么好找的哦

网友(2013-09-16):
我这里也有一块一样的故障 那位大叔修好过 透露点经验

网友:
内存总线是否有断线

网友:
这样呀,CPU到北桥的数据线断了。

网友:
查CPU供电试试

网友(2013-10-23):
我咋找不到断线呢?

网友(2013-12-09):
学习了 我有快板找找看 断线没

网友:
我的开机不跑马 各条件正常 不发出声音 求解

网友:
我的这块主板的14.318的有一脚是3点几伏,另一脚0.2伏。也是不跑马,其他各路电压都正常,看坛里都说有断线,怎么看怎么着都没发现断线呢。

网友(2014-03-11):
我的这个主板和LZ现象一洋,但是我和仔细看了一下,CPU背面到NB没有断线啊 ?

网友:
我下次看到也这么修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板子了

网友:
主板BIOS报警信号含义一览 两种芯片
  1短:系统正常启动。恭喜,你的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内存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 主板。
2. 1长2短: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主板 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 试。
 不断地响(长声):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 只有更换一条内存。
  不停地响: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重复短响:电源有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电源有问题

网友:
怎看也理不出头绪晕

网友(2014-04-23):
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刚好我接到这样一块板,找过没有看到断线呀

哪位大师上个图哈!

网友:
楼主今天我刷了咱论坛一个BIOS后也出现嘀嘀嘀响,说明BIOS有问题,我的BIOS就是点E5300开机死机,点E2160没有问题。

网友:
G31很多不好修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  点火后就滴滴滴  不停     电压正常  时钟正常  没有复位    用假负载打阻值 有跟数据线开路     在板子的背面有些铜点点    有一个断开了  焊好  就OK了    我把图片传上来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humb629_看图王.jpg

网友(2015-02-11):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刚刚遇到一块和LZ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其实很简单,测量PCI复位电压一直跳变,COMS复位脚也是一 ...

能发张图片在那个位置吗?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谢谢了!

网友(2015-04-28):
我有一块和LZ一样的,求高手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