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相位修改,减相 RT8855

楼主(2013-05-26):
一块 捷波770 老烧一个CPU 相位的上管, 上下管换 电感换 电容换,. 查周围电阻无问题,  就差个换PWM芯片 RT8855 由于没有这个芯片 , 这个主板是4相供电,上的是AMD 6000+     热功耗为 135W .. 太巨大了..

现在就是想不换RT8855 芯片 改成3相供电 换成 BE 2350的CPU 热功耗为 45W   不知道要怎么改 PDF 看不懂. 麻烦高人帮忙翻译下..  是要拉低驱动脚呢 还是 上拉呢? 电压又是多少呢?  要串电阻吗? 多少欧的 ... 本人功力较浅... 望大虾支招....谢谢

34脚 驱动的这相 上管老烧 .  求修改

网友:
把上下管直接拆掉 不出电压

拆掉了哪来的电

网友:
我是说拆掉了这相 其他相电压不出

网友:
还是要看得懂RT8855的PDF文档才行,这几个脚位是一定要理解的

网友:
管子不良吧

网友:
只知道ADP3180关相是:只能从最后一相开始关,把最后一相的PWM接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帮忙看下,上面有文档 给你加分啊

呵呵,我看一下文档,我看我能否拿到你的加分,

网友:
Pull ISN4 and ISP4 to 5VCC programs 3-phase operation, 好像还真是相位是从第4关掉的,把ISN4和ISP4拉到5VCC,是3相供电,但他关得是第4相吧,楼主的第一相好像关不掉

网友B:
还是仔细比较一下爱烧场管的那的反馈电路有的不良的元件吧,不要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仔细比较一下爱烧场管的那的反馈电路有的不良的元件吧,不要改了

isn1 isp1 这两个脚是什么作用 ,  一个是反馈的 另一个呢/

网友:
isn1 isp1 这两个脚是一组,应该是电流反馈,这两个脚上都和一个电阻相接,和电感直接相连PHASE的是电压反馈

网友A:
主板已修好,RT8855芯片的反馈模块故障,昨天订了一个芯片换上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已修好,RT8855芯片的反馈模块故障,昨天订了一个芯片换上搞定!

能解决故障是最大的收获。

网友(2014-07-28):
是U—GATE 驱动波形异常,换RT8855会好。

网友:
不要改了

网友:
学习了,维修应该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