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源头究竟怎么回事嘛

楼主(2013-05-26):
我有一个HP的电源转接头,圆口带针的,我量了一下中间针的电压,有6.6V,有的HP机器上能用,有的机器上竟然不能用,插上去有待机,就是不能开机,这是为什么,而另外我的同事他也有一个头,他那个中间的针的电压竟然有18V,用他那个电源头就能开机,谁能解释解释HP电源头中间针的电压标准是多少V?

网友:
我的HP电源头也是这样,点CQ41点不亮。用原装外接电源可以点亮

网友:
有的就是要原装电源才可以开机的

网友:
我的坏了,自己拆开重接  ,拆了一个原装电源研究了一番     自己做了一个用了几个月了  到现在还没发现没有哪款机器用不了     直接从19v到检测脚之间串个3百多k的电阻    就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