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5M2AA 开机报警自动关机提示HE NB FAN TACHOMETER IS VERY SLOW

楼主(2013-05-26):
今天遇到客户机一台开机显示HE NB FAN TACHOMETER  IS VERY SLOW 。然后自动关机发现NB FAN不转,此FAN为三针脚(侦测、电压、地脚)不好找用两脚(电压、地脚)代替,但仍无法解决;进BIOS中设置关闭FAN SPEED但故障依旧;CMOS清零故障依旧。侦测脚电压5V左右;CPU侦测脚也为5V左右;没图实在没有办法
最后解决方法如下:
找一个三脚的FAN接到MB的SYSYTEM FAN PANNEL;将两脚FAN接到FAN1即NB FAN PANEL;故障排除。
因无图纸没有分析电路;如有图请贡献大家一起分析下真因。。

网友:
风扇转速慢系统要关机,是桥芯片上面的风扇吧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是风扇转速低或者不转 一般就是换风扇 如果还不行就查供电喽

网友(2014-08-19):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是风扇转速低或者不转 一般就是换风扇 如果还不行就查供电喽

学习了,不知如何改常转?

网友:
桥的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