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4H.X84H求电阻多大

楼主(2013-05-26):
板号K43LY谁有这主板,帮忙看一下?  BOIS我有

网友:
楼主没有表述清楚,板上的电阻太多了,到底问哪些

网友:
是我没看清楚,在图上用黑线划的太不明显了

网友:
具体看图纸     也可以拿下来 测量。

网友A:
你好!主板进水,电阻焊掉了.哎..找一天的电路图没出来

网友B:
左边的是4.7KO  右边的3.3O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是4.7KO  右边的3.3O

说错了  左边的是4.7KO  右边的是32欧 在线测量的有误差不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主板进水,电阻焊掉了.哎..找一天的电路图没出来

这位仁兄太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  左边的是4.7KO  右边的是32欧 在线测量的有误差不负责

谢谢你 主板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 主板修好了

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