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 华挚的主板USB接口通通用不了

楼主(2013-05-26):
我有一华挚880GHM/USB3的主板,USB接口通通用不了,PS2的倒是可以用,请问各位高手该怎么修,我是新手,谢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USB未开启,查BioS

网友:
打USB阻值、量USB供电都正常就南桥坏、

网友:
但是3.0的接口可以用啊,还有PS2也可以,但是要进系统后才可以,开机后按可以进BIOS设置,但是一进就没反应了,烦

网友:
1打数据2条阻值及供电
2BIOS
3看一下电路中有个排阻,
4换南桥吧,再搞不好就不用修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有几百欧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