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电池供电 不开机

楼主(2013-05-26):
前几天接的此机客户 送修时客户报故障为不通电  检修时发现电源接口 中间脚ADP_SIGNAL脚电压为19V 电压 偏高 正常为6.9V左右  此机通病 直接换PU25 后ADP_SIGNAL电压恢复正常  接开关键可以点亮 接硬盘可以正常进系统  暗喜 把机子装好准备收工 把电池上起 再次开机 屏幕显示了一下自动断电了 而且发出短路的过流声 以为是哪没安装好 再次拆开机子没发现哪有问题  裸板接上适配器电源 开机又正常   量了下 电池接口 BATT端19V电压  看图查了隔离电路相关的MOS管没发现不良的 看了下充电芯片是为24703 手头没这个芯片  定了两个过来 今天换上去 充电电压输出12V电压 正常  但现在在又有新的问题  接电池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断开电源也可以续航 单独用电池 按开关指示亮下就没了  进系统看电表的时候是电量从0 直接到100%  求思路

网友:
附上电路图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找另外一块电池试试

网友:
查电池电路供电电路啊       电源都能开机    看一下是不是不对劲

网友:
向别人借一个试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池供电电路短路或者电池本身损坏

电池供电短路的话 断开适配器还可以继续供电一段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