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开机掉电

楼主(2013-05-26):
联想g455开机电流跑到0.2至0.5这之间掉电,有3、5V输出,拔走cpu不掉电,重新换过cpu也是一样的故障。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供电有异常没?

网友:
供电都不量,谁帮得了你

网友:
CPU供电的上下MOS管,看看有没有击穿,或者是CPU后面的大电容换掉 ,就可以了

网友:
供电量怎么量啊,最多看看电压稳定不撒

网友:
这太笼统了  不过我想问题还是在CPU供电这一块 CPU供电芯片 MOS管

网友(2014-07-04):
楼主说的不详细,还真无从下手

网友:
现在问问题的帖子怎么都这样。。故意的还是故意的? 我能说你有维断码?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AMD的吧 北桥重点看一下

网友:
主板缺电压..

网友:
cpu供电啊 大哥

网友:
这都没测,就问开了。。。。。

网友:
测下CPU对地阻值看下啊

网友:
应该是CPU电压没出吧

网友:
拿掉CPU不掉电,那肯定是CPU供电有问题啊,查上下管和供电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