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lw6228 p4 启动有吱吱响

楼主(2013-05-26):
新人:
电源通电 ps-on :4.9v  ,sb:5.1 v    ,短接启动后有吱吱响,(感觉好像是emi的线圈响),电源风扇转动,一会不响后,风扇停止,期间5v 不变,12v为13.1不断上升到14v左右, 断电后两个大电容很快电压降到几伏,求解决思路和方案!!!

网友:
电源保护了,应该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能具体点么

网友:
好像有点激励不足,看看是自激试还是他激试的,检测一下周边电路,祝你成功

网友:
大神露个脸啊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不知道拓扑结构不好判断,以常见的494电源来说,输出取样是5v,12v和5v是联动没有单独采样的,这样5v电压不变12v升高说明负载在不断增大,重点查输出的电容是否漏电,整流快恢复管是否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