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维修

楼主(2013-05-26):
IPAD2触摸屏不能用,单屏是好的,怎么回事,求高人指点。
同意楼主:
1.0
本本硅谷
同意楼主:
U3003

网友:
多半是触摸接口挂了,很多新手在换触摸的时候这个接口都报废了的

网友:
我第一次换 就把屏接口的卡扣的一边扳断了 插上去后 触摸有几个盲点

网友:
I PAD 还没拆过 上次给IPHONE 4 换屏 OK

网友:
换个触摸试下呗 这个有技巧啊 别把开关键 home键 摄像头 wifi天线搞废了 其他都好翘 还有排线

网友:
先換一個觸摸,不行的話檢查觸摸座子,如果完好的話就是芯片或電路問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