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换CPU大电容后开机0.69A掉电

楼主(2013-05-26):
修到一台ACER 4736G,原来的问题是开机不定时掉电,拆机发现CPU背面是大电容,查论坛上很多同行都修过类似的问题,NEC OE907坏,有的说换四个330,有的说换6个330,于是从旧板上拆了4个330换了,开机电流0.69A掉电,以为电容不行,因为毕竟是旧板上拆的,不知道好坏,于是从网上订了OE907换上,开机还是0。69A掉电,心里纳闷了,按理一模一样的电容怎么开都开不了呢,原来是可以开过来的,不过进系统有时会掉,以为OE907不好,于是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OE907肯定是换好了,不会有虚焊情况,后来又买了几个新的330换上,开机还是0.69A掉电,想请问高手,0.69A掉应该还是在CPU供电部分吧,那会是哪里的问题呢,就换了个OE907,其它什么都没动,怎么一模一样的OE907重新换上后连机都开不了呢?盼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楼主你条件都没量,CPU供电有没有?复位有没有?

网友:
换大电容之前,屏幕有显示,就换了个电容,难道会引起CPU供电和复位没有?

网友:
楼主吧CPU座子搞虚焊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可能加温太高了,把CPU座搞虚了。

网友:
我估计也只有这种可能性有,当时大电容很难拆下来,就把温度调高了,所以说只有这种可能性,先加焊下座子再说吧

网友:
加6个330搞一下呢?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自认为自己焊功过关吗?这个大电容并不好拆,一般的焊功和维修技术成正比,看你什么条件都没测试就来求助说明你基本的维修技术都没有,由此可推你的焊功也不咋滴,自己仔细看看是否搞掉件断线

网友:
这个大电容拆得应该没问题,并不是第一次拆,东芝M200的这种电容换了好几个了,都没问题。CPU座后面就只有一个电容,应该没搞掉件断线。

网友:
楼主找到故障了吗?加焊好了吗?

网友:
加焊CPU座也没好,测CPU供电电压1.02V

网友:
电容的中间有两个点,你把它搞接地了,短路了,清理焊盘后,做好隔缘再焊接吧~~

网友:
你这情况,CPU电压肯定起来了,看看你有没有碰到什么,或碰掉什么,我那天搞一台机,也是掉电,后来我发现是cPU供电芯片有两个电阻无穷大,可能是我开始换一个有点一样的芯片烧了。电流就慢慢的往上涨,我开始以为是散热不行。。。。

网友:
大电容量了没?
昨天我换了个  别的机器  搞完 老nec短路了~

网友:
电容中间不是接地的吗,这个大电容不是中间是负极,两边是正极吗?拜托十三楼能讲明白一点吗?指点一二啊!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把cpu座子弄虚了啊,空焊也会掉电的

网友:
CPU座子应该没有虚,加焊过两次了,结果都一样!

网友:
还是好好找下你动过的地方,及其周边吧,还有是不是你换的电容本身有问题呢?

网友:
重新做下电容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不能确定不是电容的问题,重新订了全新的电容,收到货换上再看看吧

网友:
看U寻址了没按条件搞

网友:
你练查都没查你怎么知道就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新手路过 不发表意见 免得说错话被喷!

网友:
呵呵楼主有搞头了!! 如果 搞不定 还得挨客户的叼! 修这种掉电机器 必须先和客户 说 有风险! 毕竟我们做维修的不是神!! 不是每台机器都100%能搞定!!
重点还是放在CPU那一块吧! 或者用波波点一下CPU 电压!

网友:
换个CPU座子

网友:
我 今天 也 倒霉 遇到跟你一样的事情 本来 开机即分钟 掉电 我换了大电容 结果 电流2.2 CPU供电都没有 诶 气死了 这么倒霉 那只有 好好修修看了

网友:
你是不是刮开中间的绝缘漆了啊! 注意中间有过孔的点。。

网友:
拆装大电容都要用锡箔纸贴好旁边,不然就会把故障扩大化,如果找新的大电容后就直接找6个330装上去还是如此,那么你就不用怀疑是电容的问题了,前提你的焊接水平要过关,后者则是桥空焊而引起掉电的

网友:
宏基的主板中间有些不是地,可不要当地来使用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把边上小元件搞掉了。或者CPU 座虚了

网友:
换6个330的电容的方法最好.

网友:
这个估计还在CPU供电部分由问题,搞好这个估计就好了

网友:
CPU座附近的供电电容有问题。你查查

网友:
刷个BIOS嘛,先看看,有没有过内存。CPU电压有了,按不跑码来修

网友(2013-06-28):
关注中,我的机器是ACER 4736G,之前出现电池掉电不开机,现在电源供电也开始不定时断电了,电脑使用性能减弱,卡机,慢,准备最近下手更换

网友:
这对焊接技术也没那么高吧 我第一次焊的时候也也容易的焊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