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共享疑问

楼主(2013-05-26):
两台电脑,系统一个WIN7,一个XP,XP是共享机,WIN7机能连上共享吗

网友:
肯定能!自己百度撒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的,但是比XP共享XP的复杂一点,不过步骤是差不多的,

网友:
可以的 联网模式选择是家庭模式 修改下网络连接的最下面的二项

网友:
能 简单 如果你电脑有两张网卡 夹一根网线 交叉线  电脑连接电脑 很简单 都可以共享呢 还可以上宽带网 路由器都不用都可以

网友:
可以的。。只是貌似WIN7设置共享要麻烦点。。也许是我WIN7用的少把

网友:
设好,策略,打开GUEST,可以的。

网友:
可以 WIN 7具体咋设置可以百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