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_E420 1141-A75 LLW1 10282-2

楼主(2013-05-26):
接修一台E420通病本本,通电不开机,坛内众说纷纭,BIOS程序也没多,下载了好几个都不能用,此本子的BIOS芯片是MX25L3206E,4M的片子,想用编程器刷非得这大的文件,最后终于找到一个4M的,但解出来后却大了64个字节,用UltraEdit对照BACKUP的程序去掉多的64字节,用25编程器刷写后上机,依然点不亮,故障依旧,刷回原板程序,原程序是好的,后来更换了D95280后,机器已正常使用。
再谈谈D95280待机芯片,故障时,通电3.3V和5V有电压输出,好时没有,只有28和29脚有电压输出,按开关后才会输出主3、5V电压,故障时EN1和EN2有3.3V电压,是开启3.3V和5V电压输出信号,但PGOOD没有电压,PGOOD电压的作用,好时有3.3V送到Q1901内的一只7002的G极,使这只7002导通,导通后将另一只7002的G极电压拉低,PM_RSMRST#电压就不会因7002导通后拉低,PM_RSMRST#电压维持在3.3V上,给EC和桥一个好的信号,桥就发出PM_SLP_S3这个电压3.3V,最终得到FUN_ENABLE_S电压,开启主板的供电。修这个本本绕了好大一圈,最后还是绕到这个通病上了,我这个本本是典形的待机芯片坏的例子,就是芯片PGOOD无电压输出,不通电时用表笔测该脚对地阻值很大,通电后该脚对地阻值只有60R,电压被拉低,明显是芯片内部保护。

Thinkpad_E420 1141-A75.part1.rar

Thinkpad_E420 1141-A75.part2.rar

网友:
上传的文件不能大于2M,所以分了两个,解出来是4,194,304个字节。

网友:
我今天休了个这机子定了2个芯片装上去都不行呢

网友:
这个E420不触发是个通病来的,不过待机芯片好贵,一个小小的QFN芯片六七十块

网友:
是呀,可用电源模块改,只要装得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