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华硕 w7s的机器让我很是无奈

楼主(2013-05-26):
开机正常显示,做了系统后开机内接 ,启动系统后暗屏卡死,内存是集成在主板上的,显卡别人干过 外接能进系统在欢迎界面卡死 ,外接进bios卡死 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吧,换显卡哦,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华硕的板子做BGA升温不能太快,否则易变形。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这是最简单方便的

网友:
这个故障我的第一感觉是非关键启动部件故障,像声卡,网卡、多合一卡,最好从电路上分离这些再启动看看情况

网友:
你做系统前后的故障一样吗?

网友:
去掉外设  裸板先试试。。  不行在考虑动bios 显卡  南桥。。

网友:
估计不好修

网友:
先裸板点,逐个排查!

网友:
显卡肯定有问题,脱焊的可能性非常大。请先"烤火“吧?

网友:
如果显卡温度很高就是加焊也没用.

网友:
只有先从软件开始修  不行再修硬件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