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o焊接问题,

楼主(2013-05-27):
主板io焊的时候上锡加焊油一拖不能完全拖开有的脚还焊在一起,刀口打横给焊开这样会虚焊吗,一定要拖着来焊才行吗?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A:
看上去焊得很好但是开机还是不行,是想知道怎样确认没有虚焊

网友:
需要恒温进行吗?

网友:
焊接靠的是方法,不是焊膏,方法对了不用焊膏也能拖下来

网友:
检查有没有虚焊这有点费神

网友(2013-06-26):
我一般都是焊上去之前把焊盘和IO引脚处理好,尽量不出现连焊的问题,对其了用镊子按住风枪一吹就行了

网友:
先洗好脚,用风枪焊好就行,

网友B:
风枪吹,我才调到325度,而且是858的柔和风,4档。(不加风嘴,之前了加了个小风嘴,吹得很久都没熔化。)我试了几次。。。OI下来的时候  好难吹,几分钟都没熔化,转得我手都累。有一个把IO都弄暴了。。表面没暴,但在吹的时候听到“哧”的一声。后来发现本来能触发的,后来触发自动关机了。。。。
所以一般我现在焊上去的时候,我都处理后脚和先拖平板上的焊点,然后放IO上去对好位置,用落铁直接拖焊,温度调380,加点焊锡 拖着拖着,脚的锡自然分开,当然看技术的,和拖的速度的!不是一拖就能分开的,工多手熟 吧! 这样可能对OI和周边元件没伤害那么大,但有个缺点就是可能有时候窄的地方 或者周边元件多的地方 容易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吹,我才调到325度,而且是858的柔和风,4档。(不加风嘴,之前了加了个小风嘴,吹得很久都没熔化。)我 ...

学习了,我是全程风枪吹的,不过,没焊好

要是在工厂你用风枪吹上去,看见了不屌你才怪,风枪吹IO引脚会虚焊,要求是使用烙铁焊接。

网友:
我在IO上 脱锡也是不行 那位大仙指导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多练多得 练习多了 自然好了

网友C(2013-07-26):
拖焊:不可能一次从头拖到底,这样一是容易虚焊,二是很少可以真的拖到底,一般是慢慢的一次拖一点距离,保证每个引脚吃到焊锡,这样拖到最后你就发现多余的焊锡都在最后那几个引脚上。
脱锡:弄干净刀嘴(如果旁边有插槽,可以用弯嘴脱,弯嘴尖细),加适量松香把焊锡弄成油状,刀嘴会自动吸锡的,吸几次就吸完了,注意是不要想一次吸完,刀嘴吸一次就清洁一次,多几次就干净了。
检查:脱锡完毕之后,用镊子刮脚,掌握好力度,太小力感觉不出虚焊,太大力的结果你懂的。注意感受以及看看有没有引脚出现跳动或者一凹一凸的感觉(焊好的引脚刮上去很明显的厚实感),有就证明有虚焊了。一般拖焊拖得仔细认真,基本上不会出现虚焊,所以关键在拖焊,不要嫌麻烦。

新手经验,有错请大神指正。

网友:
无他,唯手熟尔。。没有别的好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拖焊:不可能一次从头拖到底,这样一是容易虚焊,二是很少可以真的拖到底,一般是慢慢的一次拖一点距离,保 ...

学习了  有的比IO还要密  还要小的  是不是也一样这样做呀

网友:
大神们的经验真不少学 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焊得很好但是开机还是不行,是想知道怎样确认没有虚焊

用表笔划过去就知道了,虚焊的会脱掉碰到其他脚上去的。

网友(2013-08-28):
新手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