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维修高手门,电脑开机所显示的LOGO标志可以自定义修改吗?

楼主(2013-05-27):
这LOGO标志是保存BIOS里还是在南桥里啊???,呵呵。。。因为我想让自己显得个性化点,想 想个好办法修改开机显示的LOGO画面,请问可以吗,我想这应该设计到软件的问题!我觉得按道理讲应该是可以的!把自己喜欢的画面资料刷写进管理LOGO的那个芯片里!呵呵,可以吧,各位大哥们!??

网友:
是在BIOS里面,肯定是可以改的

网友:
也就是说假如我想自己修改开机的LOGO的话是不是要将其BIOS资料加工处理呢,把自己想要的图像以数据的形式刷进BIOS呢?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安逸喽!可是品牌电脑厂商在开发生产这些电脑的时候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不然的话要是用户随意修改LOGO的标志对他们的品牌是一种很大伤害,我想能自定义开机LOGO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唉。。。看来个性化的想法泡汤喽。。。。呜呜。。。

网友A:
哥们!你可以去BIOS之家网站看看,那里有教怎么修改BIOS的。但是我没学会,祝你成功,成功了记得教下我们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可以去BIOS之家网站看看,那里有教怎么修改BIOS的。但是我没学会,祝你成功,成功了记得教下我们哦

呵呵。。。看你你一定有情况。。。。

网友C:
那个我看过人改过  还有XP的滚动条界面 也可以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你你一定有情况。。。。

怎么有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我看过人改过  还有XP的滚动条界面 也可以改的

真有此事????不会吧!那肯定那人的机器准时电脑软件高手弄的!!!XP的滚动条界面 也可以改???能截个图吗,大哥?!!

网友:
有软件能添加的  前提是那种图片难做    那是一个酒店的网管弄的

网友B:
恩???不是吧!酒店的网管会做这个!这么犀利!!可是我去过的星级酒店一开机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啊!

网友D:
维修高手们都忙着赚钱呢,不会闲着没事做这种没经济效益的事。喂死它和瘟七要正版激活改到假冒品牌BIOS,很好改的,在BIOS之家中有教程和软件,都有。不过现在不用了,也早忘了。
原理其实就是按要求替换掉BIOS中的一张图片,或是插入一张图片而已。
不过刚学时可能会刷坏,要有补救设备,即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高手们都忙着赚钱呢,不会闲着没事做这种没经济效益的事。喂死它和瘟七要正版激活改到假冒品牌BIOS,很 ...

喂死它和瘟七??是什么东西????要正版激活改到假冒品牌BIOS??是不是要将BIOS改为盗版的呢??

网友:
要刷bios的吧,干嘛那么费劲想想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不是吧!酒店的网管会做这个!这么犀利!!可是我去过的星级酒店一开机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啊!

我们那会不是改开机的LOGO  是改滚动的   把那界面换成  “ 豪泰国际酒店”

网友:
又是这么灌水党啊!老大!我真是服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那会不是改开机的LOGO  是改滚动的   把那界面换成  “ 豪泰国际酒店”

哇!那也很不错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呢,你知道吗,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