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部分相同充电电路的DELL充电故障

楼主(2013-05-27):
接到机器客户说不充电,客户说换过新电池也一样,看到这样的机器初步判断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以前遇到过一些类似1545、1525的机器,一般都不是电池的问题。拆开机器后首先测量充电电压正常,两个数据地址线也有波,但是没电流。安装一般的机器肯定是检查充电电路这一块,dell的机器要先检查这个引脚,测量也有3.3V,然后再测充电芯片BQ24745的13脚AC0K也正常,按照一般的维修思路肯定是怀疑EC和充电芯片了,但是DELL这种充电一般问题都出在PSID_EC进来进过的那三、四三极管和电阻,因为N5110的这些电路刚好在小板上,没图纸对照,只好参照1545(08212)这款机器的图纸,首先挨个量三极管BCE极阻值是否都正常,通常也不容易坏,当测到R91这个位置的电阻本来应该是33欧姆的阻值,现在却变大了很多,33欧姆在这里也差不多算保险电阻了,难怪充电电路有电压没电流,应该就是这个电阻阻值过大,导致EC检测电流不正常,所以充电芯片那边只是表现电压正常,电流却没有。看到论坛有很多同行都遇到过这类问题,分享这类问题希望能给大家借鉴。

网友:
还没遇到过,以后要留心了,这个算通病么?

网友:
没有遇到过,留心了,以后遇到相同问题也试试秒杀的感觉,多谢楼主。

网友:
楼主功底真不错,这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