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6V笔记本电脑系统安装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27):
新购一台华硕N46V笔记本电脑,原系统win7家庭版,因工作上的一些软件只能运行在xp系统,所以自己想把系统换成xp,用老毛桃进入pe镜像后,居然无法从c盘启动,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硬盘750G)后再安装,居然提示“无法获取分区”,重启不能进入系统,但是进入pe后能看到正常的盘符和正常读写盘,分区大小也正确,ghost手动安装也能顺利进行,但安装完成后不能进入系统。用PQ能检查到硬盘,但不能格式化,提示“错误 #110”,执行格式化提示“错误 #4”,“损坏的引数/参数”。用DM检测不到硬盘。进入bios,能检查到正确的硬盘信息,但是在boot选项中,找不到硬盘。对此新机不了解,在此请教怎么重做系统?是否分区表损坏?需要用到那些工具恢复?怎么操作?
非常感谢!

网友:
额……这个是不是要调一下硬盘的模式呢

网友:
BIOS 里面该硬盘模式

网友:
bios 中把硬盘模式  由AHCI 改成 IDE  就行了
品牌电脑 一般默认模式是AHCI    而xp系统得用IDE模式才能 认硬盘的

网友A:
谢谢朋友的回复,继续请教。

现在不管是ghost win7还是xp,都只能用手动模式,自动模式找不到硬盘,启动选项中也找不到硬盘,ghost 完成后能在c盘看到镜像的文件。重启不能进入系统。

请看相关图片

网友:
什么是 自动模式 手动模式,,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朋友的回复,继续请教。

什么是 自动模式  什么是手动模式啊  要做什么 ,, 说清楚点 谢谢~~~

网友:
MHDD检查下 硬盘有没有 坏道~

网友:
现在的电脑BIOS设置是比较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