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空载启动有吱吱生

楼主(2013-05-27):
航嘉电源空载启动有吱吱生,带载启动则无,这回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呢?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大部分电源都会有这个现象轻载或空载时电源开关变压器有声音,主要和开关电源的原理有关,在轻载或空载时脉宽调制方波信号相对较窄变压器磁通不饱和,在重载时变压器磁通处于饱和状态的

网友:
太有道理了。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
也学一学,这真是高深的问题

网友:
变压器的声音,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的电脑也有这中声音,等开完之后就没有了

网友:
哦。显示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在没有插灯管的时候也是这个声音,也是正常的吗?

网友:
是谁在说正常啊  吧两功率管基极的加速电容换了先

网友:
学习2楼意见了

网友(2013-10-13):
按说这是正常的吧

网友(2013-11-13):
感觉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电源内部线圈

网友:
又多学了,电源空载有吱吱声是正常的

网友(2015-05-31):
楼主决绝了吗?  我也有个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