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7):
联想F30a原先是南桥问题开机不显,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可以显示,加焊南桥后就不触发了,换过一个新的南桥也是一样不触发,会不会是把什么元件给烤坏了?
不触发
联想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么?南桥换的没问题?

网友:
换的南桥是不是坏的 周边零件有没有碰掉

网友:
如果南桥没问题。那应该是旁边的元器件,弄掉了。或者损坏了。你加热南桥就好,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有可能是南桥旁边的一些元器件。。所以有时候别急着就动桥
同意楼主:
5.0
jena7
同意楼主:
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