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45D

楼主(2013-05-27):
有19V公共电压:没3/5V电压背面短路求助

网友A:
换板子吧!即使跟你说了你也不一定能找到地

网友:
为什么?我烧过来有2。8V烧来显卡发热?

网友:
3/5V数值是对的。就是图片那电杆短路

网友:
比方法来试试麻烦你啦

网友:
友人修过那问题材吗???

网友:
你在图纸上找一下那个电感是那部分供电的

网友:
显卡供电上管击穿了

网友:
你确定那个是短路的吗?
  或许他是阻值比较小呢???   好好查查吧!

网友:
烧机大法,百试百灵

网友:
像是英业达代工的,,,短路,就是负载挂了,,有JP点啊,断开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连问题都不一定弄清楚了。背面电容短路是你说短路就短路?你要看位置。你最起码也要会打阻止。你看你是大美女,你叫饼哥出来手把手教你维修吧

网友:
现在有3/5V无待机电压。可以通电行1。33就断电?我还是查不出来,上图那是显卡电压正常的。。。还有指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子吧!即使跟你说了你也不一定能找到地

??????还会那里有问题?求解答

网友:
上电那一下所有电压都出来啦,就是会断电我想吹下北桥

网友:
北桥虚焊。。我加热下就好啦。。多谢大家支持。结北桥虚焊。。。

网友:
好板上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