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n 卡logo 高手解决下

楼主(2013-05-27):
华硕K42N AMD芯片组开机挡LOGO 刷了BIOS,拆了SD卡芯片,声卡,网卡,换了IO,南桥还是一样挡LOGO 无法进BIOS!
卡LOGO

网友:
高手呢 出来帮下忙

网友:
换南桥,这机器南桥爱坏

网友:
首先查SATARBIASN外接精密电阻,不行就换南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机器应该有短路吧。。。。。

网友:
这款机子卡LOGO南桥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