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屏幕有水波纹

楼主(2013-05-27):
昨天修了一台显示器,BENQ的,开机一会就黑屏,拆开一看有2个电容鼓包了,换之,装上开机一切正常,点了一下午没问题,上客户取回去了!今天早上客户打电话说又一闪一闪的了,上门去看,是音响的事,一开音响电源显示器就灭一下,在亮。屏幕还有水波纹,把音响关了,电源拔了也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显示器重启也不行,昨天修完没有啊!那为师傅遇到过!说说是怎么回事!这里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5-28 08:12):
不好意思,记性不太好,昨天拿回来才看到,不是BENQ,是HP。对不器大家!

网友:
本人也还没遇到过呀??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咯也过来学习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样的吗???帮帮忙啊!!!!!

网友:
把鼓包电容旁边的电容也一起换掉!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既然是这样 。那么你给他带个好一点的ATX去试试  看航嘉或者是长城的 任选其一   那么就只能仔细看了  问题毕竟我也没遇见过  看看是不是机箱电源稳压不好

网友:
水波纹。。。大点的电容都换一遍? 然后屏线加屏蔽胶带

网友:
昨天他又把显示器拿回来了,在我这就没有?
难道真是他机箱的事?

网友A:
请问电源稳压不好,会引起显示器,一灭一亮吗??
他说在他家,用的时候总出现一灭一亮,在我这用就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真是和机箱电源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源稳压不好,会引起显示器,一灭一亮吗??
他说在他家,用的时候总出现一灭一亮,在我这用就没有 ...

既然显示器在你那里没问题。之后又拿回你那儿测试过了吗  如果没问题的话  那么多半是他那里条件不足。电脑问题千奇百怪  只能硬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显示器在你那里没问题。之后又拿回你那儿测试过了吗  如果没问题的话  那么多半是他那里条件不足。电 ...

硬上,怎么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上,怎么上???

说了你肯定跌眼镜  那就是硬着头皮上。。。只能辛苦点了  看看到底是他显示器还是是主机  我估计是独显的话  主机电源的可能性不排除

网友:
電磁波干擾造成的

网友C:
灯管漏电造成的,有时有,你用力压一压四周有时会没有。主要是高压与地轻微大火引起。

网友:
把刷新率调到75赫看看,不行的话,修电源部分,把电源部分的有关滤波电容全部拿掉!

网友D:
显示器水波纹多半是电源电解电容引起。还有就是VGA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漏电造成的,有时有,你用力压一压四周有时会没有。主要是高压与地轻微大火引起。

在他家有,在我这试就没有?昨天在我这点了一天,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我还用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水波纹多半是电源电解电容引起。还有就是VGA信号线。

在他家有,在我这试就没有?昨天在我这点了一天,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我还用着呢!还有就是他说在他家有时候会一灭一亮的!在我这也没出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了你肯定跌眼镜  那就是硬着头皮上。。。只能辛苦点了  看看到底是他显示器还是是主机  我估计是独显的 ...

你怎么知道我戴眼镜啊?他不是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我戴眼镜啊?他不是独显!

那你把显示器拿回来看看  到底是不是好的  要不就拿一套回去测试   虽然比较麻烦 但是没办法哈

网友A:
昨天就拿回来了,在我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应该是VGA信号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就拿回来了,在我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拷机一天??

网友A:
昨天一天加今天半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昨天一天加今天半天了

我上次遇见是是显示器与主机兼容问题。换显示器好了。换下来的这个显示器在别的主机上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遇见是是显示器与主机兼容问题。换显示器好了。换下来的这个显示器在别的主机上用没问题。

恩   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显示器和主机不兼容也算奇葩了  现在我还没遇见过  看来问题千奇百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遇见是是显示器与主机兼容问题。换显示器好了。换下来的这个显示器在别的主机上用没问题。

那他原理好使啊

网友:
我这有台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的,我实在没办法我把电源一体板都换了,还是有水波纹,同一拖线板上插其他设备就黑一下在亮,我请教了一师傅说可能是灯管漏电引起的、

网友:
请你发个图,水波纹有大小之分,重新检查一下屏灯管两端情况,或者再重新装一下屏和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