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掉电

楼主(2013-05-27):
三星R428不插内置键盘,进PE,只要不是硬盘引导一切正常,只要用硬盘引导,一到进系统就掉电了,但把内置键盘取了进系统一切正常,键盘在PE里也全都可以用,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为什么,急急!!!那位师傅有经验的分享一下,

网友A:
换个 硬盘试试白

网友:
我在DELL里遇到过一台键盘造成的不开机的,键盘用在其它机上一切好用的,很奇怪的问题。后来是换了个键盘,一切都好了。

网友:
先换键盘撒   不行在换银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 硬盘试试白

硬盘换了,一样。键盘如果有问题,那么进PE怎么都正常呢

网友:
大哥很明显了 吧 你都说了啊进pe不插键盘就正常  插键盘就不正常了啊   是吧

网友:
想你 那样说的话  那 肯定就是键盘的问题了 是吧   那你换个键盘试试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