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030 自动关机现象

楼主(2013-05-27):
    直接主题吧
  问题是这样的 独显 P6000的U   开机正常    能进系统  就是 看电影或者玩游戏 跑3D  一会就回自动关机
不是风扇问题 也不是散热问题 温度都很正常  鲁大师 Everst 测温 都不会超过60度 CPU 到57 58度的时候就卡的一下关机了 风扇已经改成最大风速转了 到手上的时候已经是别人修过的了  CPU客户说换过
该弄的地方已经弄了 没辙了 BIOS 在基地下了几个 刷上去 直接不显示  郁闷了  有谁碰到过 支个招 谢谢了

网友:
什么都不运行或者DOS下掉吗

网友:
待机的情况下不会  用撸大湿压力测试两三分钟就关了  但是温度又没怎么上去 60度以下

网友:
问题已找到  是风扇问题  上家维修应该是换过风扇 但不是原装的 而且是直接改成最大风速转  温度是不高  稳定了 一玩游戏 或者跑3D 就关机 本来还打算换主板呢 幸好自己有个一样的机器 换个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A:
散热器问题吧 风扇只要出风就无关原装不原装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

网友B:
应该是散热铜片的问题吧,散热器不能很正常散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问题吧 风扇只要出风就无关原装不原装

按原理来说是这样的 不是散热器问题 就是风扇 我现在换过了原装风扇  散热器没换 压力测试70多度都不会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散热铜片的问题吧,散热器不能很正常散热了!

风扇的问题 我也想不通 改的风扇就不行 原装的就可以  改的风扇散热温度不高 但还是关机  原装的 温度高了也不会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