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LXM-WL-4BH显示器画面微微跳动什么问题

楼主(2013-05-27):
联想的LXM-WL-4BH显示器刚开始亮一下就黑屏了  换了个独立的高压板  屏是亮了 画面有点微微抖动  电源板的5V和14V都正常了  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 灯管的问题了???小弟经验浅 大神们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联想L196WD显示器开机正常用一会就抖屏什么问题?

网友A:
把电源板的5V和14V电容都换掉,再接独立高压板,这个是供电滤波不稳造成的

网友B:
我修过别的牌子的,一开始也是开一下就灭,换了几个电容不灭了,可是屏抖,换了个灯管好了,是灯管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的5V和14V电容都换掉,再接独立高压板,这个是供电滤波不稳造成的

我测了电容都好了  最后吧灯管打开 看到一个灯管 烧的不行了 还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别的牌子的,一开始也是开一下就灭,换了几个电容不灭了,可是屏抖,换了个灯管好了,是灯管的问题, ...

谢谢大神了啊   就是吧灯管一换就OK啦

网友:
在网上买一个灯管测试条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