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5寸液晶hf-154b,不亮。换通用后红蓝反转

楼主(2013-05-27):
神舟15寸液晶hf-154b,不上电,测试12v电压,开关3.3v。apw7120供电,12v。16v都正常,怀疑是程序问题,可论坛上的程序和我这块都不一样。

最后淘了块通用板子,换上点亮ok了,可是红蓝反转了,这下不知道该怎么搞了,求助中。

没办法,就只能修原来的驱动板,发现apw7120这个芯片发烫,搜了论坛,rt9214貌似可以代换。换上去,插上12v,一开,神舟字样就显示了,当时以为就好了,兴奋了半天。装好,再点,发现又是老样子,不上电了。换上的rt9214也还是发烫。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慢慢跑线路,可惜不太会啊。高手指点下吧。

补充内容 (2013-5-28 11:54):
补发上这款的程序,自己的这块驱动板上读出来的

网友:
有朋友有这款驱动板的程序吗,让我刷个试试看。

网友:
缺色吧   不一定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
你看一下灯管

网友:
看样子不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
在TB订个原装的吧

网友:
原装的太贵了,现在发现apw7120这个芯片发烫,搜了论坛,rt9214貌似可以代换。换上去,插上12v,一开,神舟字样就显示了,当时以为就好了,兴奋了半天。装好,再点,发现又是老样子,不上电了。换上的rt9214也还是发烫。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慢慢跑线路,可惜不太会啊。高手指点下吧

网友:
缺色是不是 vga先的问题呢

网友:
芯片供电正常吗

网友:
修好了。。老的驱动板apw7120芯片发烫,换成了rt9124,开了4小时多了,一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