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笔记本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3-05-27):
      今天接到一台ASUS A40J笔记本,用户送来说不显示了。接收后,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熄灭了。接电流表开机电流0.02--0.16--0.53--0.02   拆机发现EC周围有水迹 清理干净后开机还是一样,查3v 5v待机 发现5V电压偏低,4.59V 用风枪吹系统供电芯片 能开机 接显示器正常了。可是装好后再开机 有回到原始问题上了。再次拆机测量3v5v电压正常,再吹芯片又好了。关机等主板冷却再开机问题重现。补焊系统供电芯片及周围元件也一样呀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机器EC位置进水非常难修复。我修了十几个都只有几台能修好。

网友:
操 发错版了吧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