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L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3-05-27):
E46L掉电通病维修,CPU供电芯片ISL6266A加焊加焊就好了。真不行换掉它。

网友:
什么加焊加蚶

网友:
真不敢到你那里修,还可怕了

网友:
   原来秒杀是这样来的啊  。。 我懂了

网友:
我的E46L也是这个故障,加电掉电

网友(2014-07-31):
6266A这么好对付?

网友:
怎么不说清楚,电流多少掉电啊 ,还是其他现象掉电

网友:
换掉吧,不然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