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F8200 MG+跑DO B0 修复一例(系统管理总线故障)

楼主(2013-05-27):
故障主板:映泰GF8200 MG+

故障现象:跑D0 然后 B0,插不插内存一样,后来跑码D1

故障原因:系统管理总线SMBDATA电压异常

下面侃大山的来了,唉,说点题外话,好想念迅维,好想念404宿舍的兄弟啊,地球哥,花生,刘老板,还在宿舍的LI MI ,QING WANG,WANG ZI HANG 你们都还好吧。

来了,这板子为二修板,回老家后小县城一直呆着,主板是以前在老家当学徒自己学的,3月去基地学的笔记本,跟阿林老师学的抓波神功,饼哥的笔记本时序理论一直没用过,刘老师的焊接和基础倒是天天用啊 又跑题了,这板子一个同行朋友接的,IO已经换过,桥已经煮过,被县城唯一的一台BGA煮的。

到手的时候板子IO被焊得乱七八糟,掉了几个焊盘幸好是空点,洗洗上板还原故障,大致查了下供电正常,已经复位跑码了前面就没怎么细查了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以前修845的时候遇到这种跑D0的很多都没修起来,有个心理阴影了,有点怕怕,试试吧,先把同行搞的IO换了,IT8718F-S的在迅维搜到可以用8716F-S代换,换了个上去,一样的故障。当时心里怕怕了

NV单桥,单桥爱煮桥,拿起手中的850吹了下背面没反应,找了一阵子没发现故障,丢在一旁,晚上的时候拿出来看看,顺手拿起个喇叭接上去,滴滴滴的报警了,这下发现了心大陆,会不会是内存没过?马上地毯式搜查内存工作条件

一路下来内存主供电 1.9,一脚基准电压 0.9,排阻负载供电 0.9,SPD 3.3V 都正常,查到SMBDATA, SMBCLK的时候发现点蛛丝马迹了,SMBDATA只有0.58V,SMBCLK有3.3V  跑了下线如下图

SMBDATA接到一个标号A7W的管子上面,查了下这东西既不是MOS管三极管而是个双二极管,一端有3.3V,接SMBDATA那头只有0.58V,而上面的那只给SMBCLK的正常输出3.3,不想了直接干掉,料板拆个换上

正常输出3.3V了,装上内存,不报警了这时候档D1,换了内存也一样,刷BIOS嘛,有种预感刷了也不能好,结果一样,图个心理安慰,大家在这一步的时候会怎样?

NV单桥嘛,这个通病造成了很多人的通病,爱找桥的麻烦,上了我的土炮煮了下桥,冷机试了一样,跑D1也不报警,这时候扫了旁边拆下的IT8718F-S,马上换上去,洗洗,结果,看下图

正常点亮,红色字是没插风扇的报警,维修结束。

这映泰板子IO很难拆下,没事不要找它麻烦

回想下维修过程,冤枉了桥,浪费了点时间,假如早点插上喇叭可能早就发现是内存的问题了。想起了在基地晚上加课时阿林老师对我说的话,又是不细心,说了多少遍细节的东西得注意,你小子明天看我怎样收拾你  阿林老师我的恩师啊,细心啊,阿林老师的良苦用心。

照片是修好后拍的,想还原下故障,可惜换下的换管子不知弹到哪了,大家多多包涵,看了感觉有用的多多加分吧,没办法基地学完回家波没得抓了,本没得修了,只修了台华硕换屏的,学笔记本的本来该发点本子的,可惜没本修,写点这个主板来赚点分,哈哈,404的兄弟,来捧捧场,各位老师来看看不足吧,谢谢

网友A:
多多发展笔记本业务啊。钳位二极管换了如果还不行就可以跑线找温控芯片哦 ,很多温控芯片问题拉低SMBUS的

网友B:
徐班长以前就说 很多人内存不过  只知道 主供电 负载供电  SPD

网友:
继续努力加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多发展笔记本业务啊。钳位二极管换了如果还不行就可以跑线找温控芯片哦 ,很多温控芯片问题拉低SMBUS的

谢谢饼哥,我看来得多翻翻书了,竟然想不起这是钳位二极管。这种台式低端板也有温控芯片的么?饼哥最近肯定很忙了,祝小饼哥健健康康快快长大,祝大饼哥工作顺心。饼哥还记得我是谁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徐班长以前就说 很多人内存不过  只知道 主供电 负载供电  SPD

许多人以前连SPD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许多人以前连SPD都不知道

很熟练 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重在细心啊 。。。其实说实话 我挺粗心的

网友:
请问SMBDATA和SMBCLK这2个在哪里检测啊,像DDR2的哪2个脚?DDR3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饼哥,我看来得多翻翻书了,竟然想不起这是钳位二极管。这种台式低端板也有温控芯片的么?饼哥最近肯 ...

记得好像悍马主板喜欢搞温控芯片。喜欢拉低SMBUS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搁浅、那段情 -2 严禁灌水

支持 反对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支持 反对

网友D:
好吧。。。细心这东西真心要一次次教训才能学懂的。。我对不起徐总。。学主板的竟然跑去修家电。。最近修电磁炉修好了老不洗板。。经常导致返修率很高。。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洗很多都是板漏电。。在这里给广大的学员想修电磁炉的人。。修好了。。一定用酒精洗一下。。然后热风机吹一下。。404地球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细心这东西真心要一次次教训才能学懂的。。我对不起徐总。。学主板的竟然跑去修家电。。最近修电 ...

404的兄弟们在哪里啊。阿林老师说过,焊油不洗,时间长了变黑的时候就会引起导电

网友:
404WANG ZI HANG来报到,看了郑老板的文章,受益匪浅呀,看来郑老板这趟深圳之行没白来,向你看齐,祝多多赚钱,到发大财哈

网友:
好样的兄弟

网友E:
我有一块映泰TF550SE,也是没有SMBUS系统管理总线电压为0V,可是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那两个钳位二极管,哪位大哥有图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块映泰TF550SE,也是没有SMBUS系统管理总线电压为0V,可是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那两个钳位二极管,哪位 ...

我好像有,找找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有,找找看

你是哪期的,我是三月主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是哪期的,我是三月主板的

我3月笔记本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3月笔记本的,呵呵

谢谢兄弟的图纸,我有三四块这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