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无线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3-05-27):
  联想Z470  能识别网卡 能装驱动 就是无法使用 搜不到无线信号 更换网卡后情况依旧 在官网下载驱动后情况依然不变 请教各位 怎样才能解决 机器已经送售后 但自己还是想搞懂

网友:
联想的机子无线网卡使用好像需要装个联想专用的控制软件的,你是否已经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