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的示波器能否抓到PCI的复位信号?

楼主(2013-05-27):
请问各位朋友,100M的示波器能否抓到PCI的复位信号?

网友:
这种高低电平信号的变化,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万用表就可以了哦,示波器肯定能是看到的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PCI A15 PCIRST,按开机电压从0到3.35,然后就一直不动。没有电压跳变呀!

网友:
示波器的变化不就是变成3.3v么?

网友:
你不去手动复位它,他怎么会有变化,
要是一直自动复位,你主板就有问题了。

网友:
万用表就可以了  示波器大材小用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