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 你的休眠开关在哪里?

楼主(2013-05-27):
接到一台华硕
笔记本
,故障是这样的,开机正常,使用也没有问题,用不到十分钟,电脑就黑屏了,把屏幕合起来,再打开电脑又能显示了,不用说,这个休眠有问题吧,于是开动:
先是打开了屏,没有发现,再是拆开了主板,也没发现休眠,请问像华硕这种笔记本,现在采用哪种休眠方法?休眠开关在哪里!
笔记本

网友:
型号
是华硕F81S

网友:
机械式的一般在左上角。。如果没有那就是霍尔元件的了。。。

网友:
楼上的哥哥,能否说清楚点呀

网友:
左上角、壳子打开。。 仔细找下 。黑色的。

网友:
看下点位图就知道了啊

网友:
你是不是维修的哦

网友:
楼主 你这样说我很纳闷。按照你的说法。在系统里面把电源管理设置一下就不是OK了?难道真是一定是硬件。根据你的说法来的哈 具体的还看看

网友:
灯管打火也会在亮一段时间后黑屏的。关上再开,重新触发,当然会于亮的。

网友:
LED屏,直通显示屏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