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待机电压0.182被修过

楼主(2013-05-27):
三星R428不加点,待机电压0.182偏高,没3V  5V我该怎么去检查?本人小白白求各位大虾指教,EC的3VPCU只有1.32V 大部分电感无电压!

网友:
电容短路了   换了就对了

网友:
南桥下面有一个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看到了哈!3Q马上换掉

网友:
本来还想说说的,楼主都解决了。。。   短路

网友:
南桥下的一个电容漏电所致!!

网友(2013-10-09):
我换了还不好 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