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I3机子到开机画面就掉电

楼主(2013-05-27):
联想E40 I3机子到开机画面就掉电,换个IO就可以了,但是只能用两三天又不行了,再换一个又能用两天,一连换过4个I/O了,最后还是要返修,有没兄弟指点一下!另外感觉开机电流有点大,裸板测试显到画面的时候电流2.1几,这时就掉电,如果过了2.1几就正常了,请问电流正常吗?

网友:
CPU温度高掉电。

像最近的天气都会这样

网友:
散热片坏了。我修了好几个

网友:
应该不是温度的原因
另外有没兄弟修这个机子,帮忙看下I/O,原本的I/O我搞不见了,我用的是IT8502E JXA,不知道原来IO的后缀是不是JXA,

网友:
有没人修到这机子呀。现在要订IO再试下,但不知道后缀,是不是JXS?还是其它?

网友:
后缀不一样可以代换的 ,只要前面一样就行,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