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ho修改问题

楼主(2013-05-27):
gho文件里的桌面背景改好后装完系统设置分辨率后又变回原来的桌面背景了        这个该怎么办啊    大家出来交流交流吧

网友:
显卡驱动装的正确吗

网友A:
这个跟显卡驱动没关系吧,我装了两台了都是这样的。都是系统装好后还是自己做的那个背景然后一改分辨率就又变回原来那个背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显卡驱动没关系吧,我装了两台了都是这样的。都是系统装好后还是自己做的那个背景然后一改分辨率就 ...

那你先改分辨率再改背景呢

网友:
如何成为正式会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先改分辨率再改背景呢

我早就试过了  改了分辨率后那个背景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