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M2无cpu供电修复过程

楼主(2013-05-27):
今天修到一块联想AM2的主板,不跑U上假负载测无CPU供电,之后查CPU工作条件,VCC5V正常,ENLL 5V也正常,于是先干芯片还是老样子,IC是ISL6556芯片,在查每一组PVCC12V供电,有一组2R2电阻一端12V另一端链接芯片0.5V,在用二极管档测是不是2R2电阻是不是开路了,经过测量34欧,没有开路,之后测旁边贴片滤波电容,就是他短路引起的,更换之后跑U了。

网友:
你要是配上线路图和照片就好了 你这种囫囵吞枣式的说 帮不到别人

网友:
就一电阻短路,你是咋个找出来的也

网友:
等着看结果

网友(2013-07-14):
没时间上传图片,下次一定奉献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2016-03-31):
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