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一个类似三端稳压管的元件是不是三端稳压管?

楼主(2013-05-27):
请各位知道方法的师兄不吝赐教

网友:
看型号  在谷歌上搜一下该芯片的PDF  再就是跑线路从结构上来看

网友A:
先测量一下看是二极管,再看是不是反向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一下看是二极管,再看是不是反向安装的

哥们  麻烦具体跟我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结构就是

看一下电路图  最简单的都是输入脚  接地  输入  反馈   就这些脚都要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