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二极管 的参数

楼主(2013-05-27):
今天 接了几个 LPQ153电源,通电后输出有点电压,但负载能力很差,仔细观察 发现有一个二极管内部忽闪忽闪 发亮,卸下后检查 结果短路,连续卸下两个 二极管,也找过别人看过 就是看不清型号真是烦恼,不知道哪位大侠有知道此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和参数请支招,谢谢 啦。

网友:
之前修过  同样的问题  我就在别的电源上拆了个差不多大的就好啦

网友:
1,找个好的拆了看,2,放大镜看上面的数字,常见的都能查到,3,分析电路位置,一般是稳压管或4148.

网友:
首先 谢谢楼上两位回帖,我 现在 手里有三个电源,已经拆下两个二极管,我和别人都用放大镜看过,就是看不清,实在没办法,才来网上求各位大侠支招。楼上的能告诉我你具体用的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吗 ?谢谢

网友:
首先要分清是稳压二极管还是开关二极管,印板上有符号,自己看看,如是开关二极管好办,用1N4148代用,如是稳压二极管,只有画线路图再猜稳压值,别无其他办法。

网友:
图中标明D314就是二极管,不是稳压管。我先换个4148试试看,谢谢 天高云飞

网友:
刚换上4148二极管不好用,故障和以前一样,有12V 但一致在跳动。

网友:
既然击穿短路了,就先别急着换,先查那路有没有其他损坏

网友:
不是稳压二极管的话,一般大小相同应该都可以代换用

网友:
最好弄清楚型号,看有没有卖的,拆好电源上的二极管换上去也可以。

网友:
1N4148二极管, 快速二极管

网友:
还有,你得说明白一点,在哪里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