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

楼主(2013-05-27):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三星T190接上电源线,指示灯亮,就是不显示,于是换呢快电源板就ok呢,请问大师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呀,指点一下 ?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是供电不足,可能是电容引起的,具体问题测测,可能是电压带不动高压板造成的

网友:
修电源板啊。。。大哥您连电源板都不修么。。从交流进入开始查起。。。

网友:
这个情况可能是 5V出来了12V没出来才导致有指示灯而没有显示。

网友:
先找电源供电给高压板的线路,再查高压板

网友:
你可以在电源板的12V,5V输出的地方测是不是没有,这样就能知道大概的方向了

网友:
很明显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啊